[维修求助]
iPad MINI 2 有时花屏 有时正常

楼主(2017-02-24):
急求  iPad MINI 2屏幕 有时花屏 有时正常      是屏幕的问题  还是主板  ?

网友:
图片                             来了

网友A:
最好先找一个屏幕换一下试试

网友:
内屏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找一个屏幕换一下试试

换显示屏  后 就好了   好像是  MINI 的通病

网友B:
换显示屏  后 就好了   好像是  MINI 的通病  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显示屏  后 就好了   好像是  MINI 的通病  以解决

是的 通病了

网友:
我勒个去 还以为 是啥了不起的帖子呢

网友:
通病 ?屏坏了?

网友:
据说是ipad 迷你的通病

网友:
屏幕的问题

网友:
迷你2通病

网友:
恩,显示屏的故障

网友(2017-03-27):
这么明显是屏坏了,和笔记本屏一样,应该是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