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主板无CPU_VTT总线供电艰难维修一例

楼主(2017-02-24):
主板:技嘉Z77
故障:无CPU_VTT总线供电
    先来个主板全貌 ,之前这个主板来修的时候,我以为刷了个BIOS就好了,因为刷了BIOS用了半天都没问题,但是PCIE16X的显卡槽一插显卡刚点亮就掉电重启,插下面那个可以正常点亮,就将就用着,没想到一天就返修了。现在还是老问题,无总线VTT供电。好了,先按套路来先查RT8120D的供电,boot脚和开启,实测供电和BOOT脚都正常,为5v。开启7脚不正常为0V,7脚连了两个管子, 查TQ9的B级有高电平,但是C级感觉有点不稳定,有时候低有时候高电平,让我有点不好判断,然后我就直接短接TQ9的CE级看会不会正常,结果还是一样的,想到是技嘉的板我果断把两个管子都换了,还是一样。我就想会不会是芯片坏了,于是我换了几个芯片,发现还是不出供电。这下我一下也不知道怎么修了,我建议客户换板子,他说要我尽量帮他修好,没办法继续!!!
     于是上论坛找各位大神的帖子看,看到“青杏煮酒”大神有个帖子也是不出VTT供电,他的那个问题是2R2保险电阻坏了。于是我赶快也去测量2R2电阻,发现都没烧,一下我真的不会修了。Z77主板总线供电不像CPU供电那样需要桥收到各种PG,还要BIOS正常才会发出SVID解码。但是怎么就是修不出来了,开启也没短路和断路。该换的也换了,于是无意间翻垃圾翻到一块一样的主板,而且元件齐全,我就把上面所有贴片电容电阻都换了。不换不知道,一换有奇效!当换到这个电阻的时候竟然每次都能开机了 ,发现这个电阻是连到MOS管的G级,看图纸 红框那个接地电阻,因为我是菜鸟不知道这个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所以我果断用了神器,大家看 ,神器上说这个是下拉电阻,作用是减小信号对后级电路的冲击。原来是这样,电阻变质导致电流信号不正常,后级电路就保护了。
发帖不易,欢迎各位大神加分并指教!!

 会员1322595300鑫豆2024-4-6 13:46
 会员13969652元2022-11-30 12:08
 会员13969652元2022-11-30 12:08

网友:
修的真不错,讲的也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内容充实 主题明确

网友:
G级下拉电阻坏   很少见       修得真不错

网友A:
我上回也是修到张技嘉Z68,也是这个VTT死活不出供电,可惜那个芯片不是8120,是个小小的贴片。后来火大了直接从南桥供电飞线过来了

网友B:
从原理图看,下管的G极受控于芯片4脚,该电阻是不是可有可无?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回也是修到张技嘉Z68,也是这个VTT死活不出供电,可惜那个芯片不是8120,是个小小的贴片。后来火大了直 ...

我开始也飞线了结果把桥供电都拉低了。

网友:
发现技嘉H61以上的主板好多都喜欢坏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图看,下管的G极受控于芯片4脚,该电阻是不是可有可无?

此电阻起到吸收电流的作用,没试过拆掉怎么样、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感觉维修好难啊

网友C:
芯片到下管G极的控制信号不稳,造成上下管逻辑开启混乱,进而造成的保护引起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到下管G极的控制信号不稳,造成上下管逻辑开启混乱,进而造成的保护引起无电压。

说得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到下管G极的控制信号不稳,造成上下管逻辑开启混乱,进而造成的保护引起无电压。

学舌不是个好事情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修的真不错,尤其是最后的把芯片周边的元器件全部更换,可以说是关键

网友:
修的真不错,讲的也很到位。

网友:
问题比较复杂,

网友:
分析很到为    赞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有波波抓下,不是就锁定了哦

网友:
营养帖,楼主有毅力

网友:
用示波器测7脚 有一下闪波 的时候,注意 RT19  TBC35   在技嘉H61 的通病 他们都没说。。

网友:
弄到这种事情只能说运气不好

网友:
是不是跑码不顺畅,来来回回跑几趟最后才跑到底呢

网友:
楼主那本书是哪里出的?

网友:
各位师傅们,被忘了这个脚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过流保护设定,TR34是过流保护阀值设置电阻!当然了这个电阻还有在LG没到来时保持TQ4截止。

网友:
楼主细心,有图纸分析的就是好

网友:
太有才了这是,楼主修几年了?我怎么还没长进呢

网友:
很好,又学到点知识。

网友:
有图纸就修没图纸就完了

网友:
学习了  自己总结

网友:
直接拆掉就可以啦

网友:
给我肯定修不出来,楼主厉害

网友:
6666x修板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到下管G极的控制信号不稳,造成上下管逻辑开启混乱,进而造成的保护引起无电压。

这个电阻是为了防止对MOS管冲击大而设计的不要也没事应该

网友:
加分加分!!!

网友D:
按公式推理,这个下拉的接地电阻阻值越大,后级输出电流就会越小
如果这个坏电阻是无穷大,那后级输出带不起负载,芯片会欠压保护
反之,过压保护。
你这电阻阻值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到下管G极的控制信号不稳,造成上下管逻辑开启混乱,进而造成的保护引起无电压。

手册里面说,此电阻是过流阀值设定。其阻值与后级输出电流成反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公式推理,这个下拉的接地电阻阻值越大,后级输出电流就会越小
如果这个坏电阻是无穷大,那后级输出带 ...

不知道没去测量,因为电阻有受热后阻值可能又正常了

网友:
旧主板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