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冠222KB液晶插电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无反应的维修附BIOS

楼主(2017-02-24):
优冠222KB液晶插电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无反应的维修附BIOS
型号:优冠222KB
板号:MLB0LB_VER1.9
屏型号:M215HGE-L21
BIOS:25X10BV 128K
今天修到一台优冠222KB液晶,故障为插电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估计可能是电源问题拆机测
电源5V\12V正常,这样看来驱动板坏比较多了,测驱动板:
1117-3.3供电:3.16V(有点偏低)
12M时钟两脚:0.9V\0.85V(有波)
复位:未知
从以上数据来看,重点怀疑1117-3.3供电:3.16V(有点偏低),更换一片全新1117-3.3,插电指示灯亮
起,供电恢复为3.3V,开机键正常,驱动板修好了以为可以用了接上VGA信号,屏幕灰屏没有图像,看来
屏幕有问题,转去修屏幕。

拆看屏幕电路板,用手摸发现屏主控供电1117-3.3发热严重电压0.9V阻值1.8欧姆,烧机法烧出主控蕊片
MST7336F-LF短路,更换一片全新主控,插电图像出来了,拷机24小时没问题OK修复。由于这个液晶资料
太少于是备份了BIOS优冠222KB 板号:MLB0LB_VER1.9 屏:M215HGE-L21 BIOS25X10BV 128K 上来共享。

优冠222KB 板号:MLB0LB_VER1.9 屏:M215HGE-L21 BIOS25X10BV 128K.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