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NOVO IS8XM U113芯片型号。

楼主(2017-02-24):
客户送修一联想主板,说是在单位送电冒烟,拿到手里没看到哪里有烧的痕迹。裸板接电源。刚供电就发现内存槽旁边有一件发红冒烟。断电看件号是U113,表面已烧糊,看不出型号。求手中有板的给个芯片型号。或者有
的给个图纸。谢谢。
芯片

网友:
自己找到了 主板上别的供电也有这个 型号是UP1727P PXK52G

网友:
图纸去找找吧 ,找到后先别急着换 芯片一般不会烧那么严重 别的地方可能还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