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M1D3M 1.0无USB供电

楼主(2017-02-24):
一个联想CFM1D3M主板进系统正常,但无USB供电,此板外设接口全是USB的,所以USB不能用电脑也就不能用了,拆出主板,量USB接口无供电,

图纸找到供电芯片,发现芯片供电正常但无开启,再查开启来自一个上拉电阻,连接IO和供电芯片的开启脚,

先断开电阻和IO的连线,再试还是没电,现在换掉上拉电阻,还是一样;现在只能拆供电芯片了,四个拆了三个还是不行,拆到最后一个好了,开启脚电压正常了,装上正常的三个,试机鼠标正常,装机收钱。
问题不大,技术不高,大家给加点分支持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