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iteBook 840 G3 bios

楼主(2017-02-24):
hp elite book 840 g3 2个bios。一个16m。一个8m。客户拿来内屏不亮,外接正常,工厂机器测试屏线的。bios应该是好的。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zNTkwMHw1MjRkMzc1NGRiNDZkYzQ1YmM5NDFjNmY3MGY2MTBkMHwxNzc2OTM4MDA4&request=yes&_f=.rarattach://1235901.rar,应该是论坛首发,加分加分~~~

HP EliteBook 840 G3-8M Bios.rar

网友(点评):
不错,好的,有用

网友A:
估计刷上显示慢

网友B:
修好没,BISO应该是好的。查屏哪里的电路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没,BISO应该是好的。查屏哪里的电路秒

没有,供电正常,换屏换线都不行,有的是有背光黑屏,有的是屏闪屋背光,闪的时候也没有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刷上显示慢

这是新鲜出炉的,原机考下来的。外接是正常的,,,

网友D:
那么新的机器,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E:
捡钱的节奏  下来看看行不行用了再来评价

网友F:
应该还是屏信号那边,或仔细查者显卡周围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还是屏信号那边,或仔细查者显卡周围的信号

我不会查...桥,GPU,CPU都在一个芯片里面.....而且还是焊在主板上。有一点怕怕,还是I5,,,,有四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捡钱的节奏  下来看看行不行用了再来评价

我看了TB标价5块
就算你刷了内屏没画,外接也是正常的

网友:
简单的问题,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新的机器,给楼主赞一个。

加分撒,只赞没诚意....
我应该是首发吧..

网友:
这个BIOS 是很少

网友:
这种6代的机器刷了 开机要按回车

网友:
这种BIOS是和MOS管一样的  贴片的

网友G:
移到动bios主板了  不常见的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移到动bios主板了  不常见的机型

谢谢版主大人....我还以为维修资料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供电正常,换屏换线都不行,有的是有背光黑屏,有的是屏闪屋背光,闪的时候也没有图像

换过屏了吧。  查40 35 36脚位 40脚位19V 35 36脚位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屏了吧。  查40 35 36脚位 40脚位19V 35 36脚位3.3V

收到,明天上班看看机器在的话查一下。

网友H(2017-11-27):
手上一个840 G3的但是板号不一样,不知道刷上能用吗
晴天G
原机备份,但是没有合成ME文件,估计会开机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手上一个840 G3的但是板号不一样,不知道刷上能用吗
原机备份,但是没有合成ME文件,估计会开机慢。

网友(2018-12-12):
是通用的BIOS还是原机备份的呢?好像单刷16M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2019-06-24):
刷完电流到0.21上不去
我的是6050A2892401-MB-A01
集成

网友(2021-05-13):
我需要这个bios,先下载了,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