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DR_EN的开启电压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7-02-24):
如图: 现在测DDR_EN电压只有0.4V 小于开始电压. 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有点看不懂,请高手指点一下.
感觉根R396 C133 C134 R659有关,求电路知识.

DDR_EN在整个图纸中,只有这三个位置. 换过RT8120D芯片.

网友:
图在哪?是我手机看不到,还是没上传?

网友A:
原来是我手机网络问题。芯片8脚有输出,就会有那个信号给7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我手机网络问题。芯片8脚有输出,就会有那个信号给7脚

问题是没有7脚开启电压这个芯片如何工作,那么他8脚又怎么有输出电压呢,望指教

网友C:
我把MDR38补上去,内存电压直接上升到2.8V

网友:
感觉R396 C133 C134 R659 这个东西根升根一样. 不明白什么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没有7脚开启电压这个芯片如何工作,那么他8脚又怎么有输出电压呢,望指教

7脚DDR EN受控于MQ4,MQ4为0时,3VDAUL经上拉电阻MDR38,给芯片7脚提供开启。反之,MQ4为1时,3V DAUL被接地拉低。芯片不工作。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4382-1-1.html这个帖子有你要的   说的是芯片内部产生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MDR38补上去,内存电压直接上升到2.8V

内存电压直接上升到2.8V,查电阻658/659。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DDR EN受控于MQ4,MQ4为0时,3VDAUL经上拉电阻MDR38,给芯片7脚提供开启。反之,MQ4为1时,3V DAUL被 ...

MDR38省料.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4382-1-1.html这个帖子有你要的   说的是芯片内部产生5v电压

谢谢.    我再研究一下其他方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4382-1-1.html这个帖子有你要的   说的是芯片内部产生5v电压

这不就是我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是我的解释?

嘿嘿  你的发帖帮助了更多的人

网友:
结贴了. 芯片内部自动产生.

网友:
芯片内部上拉的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