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CMOS修好了主板,却带来更大的疑问!

楼主(2017-02-24):
今天修到一台方正品牌机,故障是按开关后通电半秒钟即掉电,然后等待2秒左右又自动开机,再半秒掉电,周而复始。拔下CPU12V供电即可一直通电。初看貌似是CPU供电有微短路,引起主板保护。(强短路直接就电源保护了)但是在主板通电的一瞬间量CPU供电,1.2V是好的。主板其他供电也均正常。主板电池3V,电压正常。尝试着清了下CMOS,故障就排除了。

本案例维修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大概测了几分钟就抠电池了。而且饼哥早就给过维修主板的流程,第一步就是清CMOS。不过我还是想搞清楚,这块主板因为什么会引起这种故障,原理是什么?比如主板保护这个动作是谁来触发的?主板型号是G31T-M5 V2.0。

网友A:
南桥。通常情况下,突然断电,静电,热插拔冲击,散热风扇强烈抖动,电网冲击引起的电压波动,和cmos芯片包括周围电路(含电池)等工作不良,可能破坏芯片内部存储的可设定数据,虽然芯片内部整合了强大的纠错电路,但有些破坏是无法纠正的,当主板自检碰到严重错误时,南桥戓i/o就会控制电源终止或重启,恢复默认时!提取的数据保存电路稳定性要高一级,需要特定条件下才可能被更改,安全性很高,一般不容易受到破坏

zpz

网友:
可能是静电什么的导致bios错误从而不能正常跑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通常情况下,突然断电,静电,热插拔冲击,散热风扇强烈抖动,电网冲击引起的电压波动,和cmos芯片包 ...

谢谢!好专业!

网友:
你说的那个CPU供电短路,是ATX电源会自动断电保护,这种保护应该是南桥把连到ATX的灰色POK线信号拉低导致的

网友:
我们这些小白只求能修好,谁管那么多。不过好多原装机都是cmos的问题。

网友:
程序的问题真是丈二和尚啊!

网友:
突然断电,静电,热插拔冲击,散热风扇强烈抖动,电网冲击引起的电压波动,和cmos芯片包括周围电路(含电池)等工作不良,可能破坏芯片内部存储的可设定数据,虽然芯片内部整合了强大的纠错电路,但有些破坏是无法纠正的,当主板自检碰到严重错误时,南桥戓i/o就会控制电源终止或重启,恢复默认时!提取的数据保存电路稳定性要高一级,需要特定条件下才可能被更改,安全性很高,一般不容易受到破坏

网友:
表示 不会主维修

网友:
不会主维修

网友:
更改CPU外频频率,也就是超频,一旦超过主板承受范围,也会引起不工作,放电后恢复原本参数,自然正常上电。这也可以作为一种解释。

网友:
品牌机主板就这样

网友:
反正遇到清CMOS是常见手段,没多少人会去想为什么的。

网友:
G31?这样主板叫他换得了,老的掉掉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