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NPCE985PAODX是怎么工作的 ,机器不触发进水

楼主(2017-02-24):
谁知道NPCE985PAODX是怎么工作的 ,机器不触发进水
不触发

网友:
说的不明不白估计不好说哪里问题,先烤下主板吧

网友:
不触发其他条件都查了吗?为啥直接问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那?

网友:
AVCC LID 复位 , 适配器检测到以后 发出S5_ON

网友:
搜查一直吧论坛应该有这方面的

网友:
EC 供电 时钟复位 触发条件等 和别的EC也差不多

网友:
Ec工作条件基本都是一样的,可以查查其他条件

网友:
按照时序修

网友:
进水一般就进水那几个地方有问题,仔细查查估计有断线

网友:
ec都差不多 你指的是不触发这块 供电 复位 触发条件都查下

网友:
先测供电时钟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