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500指点杆不能用

楼主(2017-02-24):
遇到一台T500的,触摸板和键盘同时插上指点杆就用不了,触摸板能用,单独用也能用,键盘触摸板在别的机器上试过同时都可以用,切换的那个芯片换过,联想芯片PMH也换过,芯片周围的电容换过,保险没坏,有电压,现在没招了

网友A:
确定键盘是好的吗   还是发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B:
键盘换个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键盘是好的吗   还是发个键盘试一下

已经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换个先。。。。。。。。。。。。。。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H8没换,,联想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可能PS2这个公共电路问题造成只能用一个

网友:
仔细检查指点杆同主板接口电路。

网友:
键盘接口和触摸板线接口,清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