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开机大电流

楼主(2017-02-24):
这个机子客户说是正常损坏以前换过屏、拆开加电流开机大电流、量到内存1.2v短路、目测这个1.2v通路上的电容没有明显的损坏摸了下CPU非常烫、然后换了个上层就好了

网友A:
换上层  下层也搞下来啦

网友:
听说这个技术含量要求好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层  下层也搞下来啦

怕下层虚一起做了放心

网友B:
不是摔得机子一起弄不容易反修稳定些

网友:
能做苹果CPU上下层的都是手工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摔得机子一起弄不容易反修稳定些

这倒是句大实话,一起弄给自己一个定心丸

网友:
能搞cpu上下丛的焊接技术一定很厉害了

网友:
焊盘处理得很漂亮

网友:
这个手不错啊

网友:
一旦学会了就不是难事。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啊

网友:
练习CPU时是噩梦啊

网友:
能做CPU的挺厉害的,这个CPU容易做坏

网友:
真是厉害,能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