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2摄像头打不开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24):
iPad Air2摄像头打不开故障维修

  一台iPad Air2平板电脑前摄像头打不开无法使用,开机测试发现后置摄像头排线正常,但切换到前摄像头黑屏打不开。

iPad Air2摄像头打不开故障维修 图1

iPad Air2摄像头打不开故障维修 图2

  第一步:重新用itunes恢复系统,排除软件问题,结果恢复完后故障依旧,这就要开始检测主板了。

  第二步:用一个好的摄像头更换原配摄像头来排除外配问题。

iPad Air2摄像头打不开故障维修 图3

  结果换了之后依旧打不开,那么就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主板维修无非就是量通路,查供电。对于摄像头打不开的问题,第一步肯定是先从量通路查起。那么就测量前摄像头座子对地阻值,对地阻值图都是我们实际测量好主板得来的,参考作用非常大。

iPad Air2摄像头打不开故障维修 图4

  经过实际测量,第九脚位对地阻值应该是233,但是实际测量却变成了OL,那代表座子通路上的某一个线路断线或者脱焊了。通过点位图,找到通路上的电容和电感,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第九脚通路上的电感通不通,结果一端通,另一端不通。一端阻值OL另一端阻值233,理论上电感两端是互通的。通路上的电感两端不通出现了问题造成前摄像头打不开,直接拆掉损坏的电感,飞线解决。

iPad Air2摄像头打不开故障维修 图5

iPad Air2摄像头打不开故障维修 图6

  然后打上阻焊黄油用来绝缘保护。

iPad Air2摄像头打不开故障维修 图7

  装机测试,问题完美解决!

iPad Air2摄像头打不开故障维修 图8

  相关阅读:

  IPad Air2平板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138-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这个教材发的好。加分

网友A:
这个是拍的放大了的图片吗

网友:
原来是电感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拍的放大了的图片吗

对啊这就是放大以后的图片,要不哪有这么清晰

网友:
暂时没有去搞这些维修,太精细了点

网友:
有阻值对比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