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7-02-24):
电压力锅主板上的变压器,主绕组不通,想问下这个变压器EC10.5V那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师哥隔离变压器,在网上搜说是220V变220V的,这个变压器10.5V那个是什么意思,应该不是220进10.5V出吧~~!

网友:
这个就是10.5V输出的,,,

网友:
输入:220V交流 50Hz
输出: 10.5V交流200mA

网友:
给主板供电的变压器,人家多写两字你就以为是维修中常用的防触电变压器了

网友:
输出电压太低,而且与我们维修中的隔离变压器功率比也太小了

网友:
不知楼主打算拿它做什么用,如果是用来在维修热底版进行与市电隔离,那就不能了。功率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