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69触摸板键盘失灵

楼主(2017-02-24):
A1369触摸板键盘失灵。测量j5700电压发现开机1#只有1.5V和正常3v不一样。取掉排线再量正常3v,故换触摸试机故障依旧。后量1#对地阻值变大,再量u5700第9#阻值正常。最后发现r5730阻值变大,短路故障排除。

网友:
进水的机器吗

网友:
下次可以附图分析   鼓励发帖加分了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上图看得清楚些 顶顶

网友:
我也赞同上图片一个,好看懂,

网友:
就缺图,我也遇到一台,试试看

网友:
没图啥也看不懂啊,苹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