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跑码正常,内外无显的怪故障!(已经解决)

楼主(2017-02-24):
机型:同 独显
故障:开机电流1.2-1.4跳变,内外无显
检修:换内存、CPU无果
      CPU、内存、屏、屏线在好板上测试正常,问题肯定就出在主板上
      刷BIOS,无果,因为充电正常,所以没有怀疑EC和EC的BIOS(后来因此跑了太多弯路)
      查PCH的所有供电正常、时钟正常,LVDS接口所有信号正常。

      此机LVDS的EN_VDD、EDID信号、均连接到PCH上。
      断开独显供电,撇开独显的影响,还是无果

      诊断卡的LPC信号,需要再EC 1脚周围,补焊5根导线,但是时钟信号来自PCH,电阻空了,位置找不到,只好从EC的PCI_DB_CLK引了过来。
      跑马也基本正常,在14停几秒后,继续跑到00

      没办法,换个PCH试试,连换2片,还是一样的现象。

      最后,刷了EC的BIOS后,居然外接显示了,再接内屏,也OK。
     不解啊不解!!

网友:
ec bios引起?不解啊!!这个电流怎么也想不到跟ec bios有关啊!

网友:
开眼了,EC 的BIOS居然还引起无显示的毛病,说实在的要不是遇到了真的不会注意

网友:
跟着楼主涨姿势了

网友:
EC bios导致  不多见的故障点

网友:
确实不解啊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啊兄弟

网友:
这种问题和ec的bios也有关系?那以后先刷再说 弯路一走时间上要费不少

网友:
感觉还是有点不了解

网友:
因为充电正常,所以没有怀疑EC和EC的BIOS
都不显 你怎么知道充电正常

网友:
楼主可以还原EC_BIOS试试看故障是否还原啊!

网友:
这机子显卡也坏的多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显卡也坏的多

网友:
上次一个一体机不显示  屏幕好像有一点点闪了一下  淘宝买了BIOS  刷上去一样  叫淘宝的修改一下BIOS   他说原厂的不用修改  叫我连Ec BIOS一起刷看看  结果刷亮机了  一脸懵逼

网友:
EC BIOS也会不亮呀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EC会导致跑码正常内外接不显?

网友:
我的进系统掉电刷好多都不行

网友:
跟着楼主涨姿势

网友:
要是我先刷一遍再看别的

网友:
EC很多脚的功能都是软件控制的。

网友:
学习了,故障千变万化啊

网友:
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收藏下,有空可以研究。

网友:
牛逼高手,学习了

网友:
EC的BIOS也会导致内外屏无显,学习了

网友:
只是换了桥而已,这个弯路不算太远,如果显卡也换了,最后是刷BIOS好的,那才叫坑爹。

网友:
没道理呀,这种现象EC问题?

网友:
BIOS 图片过大 症状是触发1.几安之后 电流表电流缓慢向前移动 很慢那种

网友:
这还真是奇怪了

网友:
ec BIOS引起不亮的 无解啊

网友:
有时理论和 实际还是有差别的 我个人觉得我们的理论 有时并不是对的 我们并不是科班的

网友:
这种问题 碰见过 嘿嘿 只是 没有发表 感觉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