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有复位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7-02-24):
此板可上电,所有电压全部正常,有复位不跑码,测BIOS第一脚,无片选信号。测PCI槽A34的帧周期信号,无波形。

ADS#波形不怎么好测,虽然知道是775CPU的D2脚,但一般直连北桥,刮铜箔线估计得挂一大片才能找到。

这里说说775板子软启动CPU寻找的大致过程(一点愚见,如有不对的地方,还望各位大神批评指正)
当CPU收到时钟和来自北桥的复位信号之后,CPU首先会去检测和北桥通讯的FSB总线是否作用,如果繁忙或者无反应,那么CPU的B2测试点DBSY#是个低电平信号,如果空闲,那么应该是个高电平信号。当FSB总线空闲后,CPU发出ADS#片选信号,通过地址线,向北桥发出寻址命令。
北桥收到CPU发来的寻址命令之后,经过内部译码器的转换,变成适合与南桥相连的DMI总线传输的信号,而除了对南北桥之间的DMI总线打对地阻值是否一致来检验通讯是否正常之外,PCI槽A34的帧周期信号是否有波形也是个关键判断点。有波形,说明南桥已经收到来自北桥的寻址命令。
当南桥收到寻找命令之后,也是要经过译码转换,通过SPI总线,发送给BIOS芯片,选中BIOS里面的文件,然后再经过编码反馈给南桥,南桥再经由DMI总线反馈给北桥,北桥再经由FSB总线反馈给CPU,CPU接受到之后,正式开始建立POST上电自检一次,然后周而复始的自检,一直到POST自检结束,正式完成软启动,进入到硬盘引导环节。
这里要另外说下,有的775主板的BIOS芯片是PLCC32封装,因此它和南桥之间是LPC总线。笔记本主板里面,一些BIOS挂在EC上面,因此当寻址命令从南桥发出后,先经过LPC总线到EC,再由EC进行编码,通过SPI总线到BIOS芯片。

刚才说到,PCI槽的帧周期是没有波形,因此可以判断出,要么南桥损坏,要么寻址命令没到南桥。恰恰南桥型号又是82801GB,这个通病桥顿时让我大失所望。为什么,因为我要怀疑这么多:
1,南桥可能是坏的
2,南桥没收到片选信号
3,南北桥之间的DMI总线通讯有问题
4,北桥可能是坏的
5,北桥可能没接受到CPU发来的寻找命令
6,CPU和北桥直接的FSB总线通讯有问题
7,CPU自身工作条件没满足导致根本没工作。

从源头走起,先去看CPU。CPU的时钟测试点是由时钟芯片RTM875T-531的48,49脚发出,实际测量得到的数据是0.39V和0.37V,都是正常。

CPU_RST#复位信号在座子外围的一个小电阻上测得是1.18V,也是正常。说明时钟和复位都正常。难道要去检测总线吗?别忘了,775的CPU,还有3个频率设定引脚。分别是G29的BSEL0,H30的BSEL1,G30的BSEL2。

这三个针脚,通过不同的高低电平组合,会给CPU带来不同的外频。当年奔腾E2140硬改超频,就是改变其中某个引脚的电平信号,从而使得CPU工作在更高的外频上。进而达到超频的目的。

我手头的CPU型号是E420,根据Intel775CPU外频定义,那么这BSEL0,BSEL1,BSEL2分别是0,1,0的高低电平信号。跑线,顺利在北桥芯片附近找到一个103排阻,并且该排阻的另一侧,直接链接到北桥内部去。
上电检测该排阻,链接到CPU的那段,电压分别是0.18V,1.19V,0.18V。也就是0-1-0的高低电平组合。而连接北桥的那段,电压是0V,0V,0V。根据定义,此时的北桥是跑在了266M的外频。而FSB总线频率是外频X4,也就是说,CPU的FSB总线频率,是200M X4=800MHz,北桥的FSB总线频率,是266M X4=1067MHz。CPU和北桥的FSB总线频率都对不上,能指望他们正常通讯?肯定不行啊。口令都对不上,还指望送情报给你?不当场把你打死就不错了

取下该103排阻,万用表测量阻值已经完全变质,看样子就是你这玩意在作怪。料板上找个替换的排阻来,焊接完毕后。再此上电,此时再测PCI帧周期,已经有波形出现

测BIOS的1,2,5,6脚(SPI总线),波形分别如下:
1脚:

2脚:

5脚:

6脚:

板子顺利跑码,档E0提示无内存。

装上内存之后,接显示器,没多久,板子进BIOS页面。

做系统测试,都正常,板子顺利修复。

 会员14876492元2023-5-16 18:33

网友:
天天研究得挺透啊

网友:
天天研究得挺透啊

轩辕思天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A:
这个设备我考虑应该买个,有好工具修也方便

网友:
不敢再句容面前称大王

网友:
学舌很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备我考虑应该买个,有好工具修也方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C:
楼主很牛逼啊····思路很清晰····这个板子到我手 估计被扔的居多····

网友D:
哇这么细心啊 一般遇到这板子都随便看看 的

网友E:
哇这么细心啊 一般遇到这板子都随便看看 的

轩辕思天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牛逼啊····思路很清晰····这个板子到我手 估计被扔的居多····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这么细心啊 一般遇到这板子都随便看看 的

研究和赚钱是两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哇这么细心啊 一般遇到这板子都随便看看 的

学舌开心么?

网友F:
这是不是时钟芯片还是管理?

网友G:
版主分析得很透彻。请教版主我有一块主板映泰TA75 V6.0亮机重启,该往哪方面查(BIOS已经刷过 都是固态电容没有鼓包的 桥加焊了)

网友H:
厉害,高手修板就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不是时钟芯片还是管理?

不是时钟芯片,归根结底是CPU的FSB总线频率和北桥的FSB总线频率不一致导致的CPU和北桥无交流。它俩不再一个调调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版主分析得很透彻。请教版主我有一块主板映泰TA75 V6.0亮机重启,该往哪方面查(BIOS已经刷过 都是固态电容 ...

亮机后重启,考虑下IO上面的各个电压检测引脚的电压是否符合IO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高手修板就是牛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亮机后重启,考虑下IO上面的各个电压检测引脚的电压是否符合IO的要求。

这个板亮机时我进BIOS看了各个电压检测没有异常,而且这板有时亮机1-2分钟重启,有时马上重启。请问版主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亮机时我进BIOS看了各个电压检测没有异常,而且这板有时亮机1-2分钟重启,有时马上重启。请问版主 ...

那就难说了,这种问题不好修,你先测测有没有供电在主板点亮后开始变低的。

网友I:
楼主每修块板子,总附上相关原理讲解,受益匪浅。

网友J:
版主的分析令我肃然起敬呀。我有块技嘉ga-m770T-ud3p时钟复位都有,也不跑吗,没有示波器,没辙呀

网友K:
楼主对主板研究太厉害了!!! 膜拜大神

网友L:
我是看轩辕思天斑竹在图拉丁吧发的GA-G41MT板子的维修才开始发生兴趣学习维修的。

网友I:
加分鼓励!再接再厉!

网友:
研究的非常深入

网友M:
故障看似简单可这背后的逻辑分析理论不得不竖大拇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每修块板子,总附上相关原理讲解,受益匪浅。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版主的分析令我肃然起敬呀。我有块技嘉ga-m770T-ud3p时钟复位都有,也不跑吗,没有示波器,没辙呀

不得不说,有时钟有复位的板子,修起来很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对主板研究太厉害了!!! 膜拜大神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是看轩辕思天斑竹在图拉丁吧发的GA-G41MT板子的维修才开始发生兴趣学习维修的。

这应该是很久以前发的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加分鼓励!再接再厉!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故障看似简单可这背后的逻辑分析理论不得不竖大拇指啊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N:
口令都对不上,还指望送情报给你?不当场把你打死就不错了  这句话笑疯    版主说的 小白表示根本看不懂。。

网友O:
牛逼的大神  小白何时才能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口令都对不上,还指望送情报给你?不当场把你打死就不错了  这句话笑疯    版主说的 小白表示根本看不懂。 ...

形象化一点可能更好理解CPU和北桥的FSB总线不再同一频率下带来的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O:
牛逼的大神  小白何时才能如此

多修多练自然就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P:
...........................................................................

你这样回复是想扣分

网友Q:
这时序搞得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时序搞得刚刚的,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回复是想扣分

你敢扣老夫的分~~~~~~~~~~~

网友R:
好经验 我全部看下去了

网友S:
楼主分析的确实通透,楼主的示波器在哪买的  什么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敢扣老夫的分~~~~~~~~~~~

拥有生杀大权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经验 我全部看下去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S:
楼主分析的确实通透,楼主的示波器在哪买的  什么型号呢

迅维买的 安泰信GA1102CAL 100M宽频数字示波器,目前是1450包邮,淘金币还能抵14.5,比我当初1580包邮卖便宜多了。

网友T:
遇到信号问题我都没修好过,大神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T:
遇到信号问题我都没修好过,大神好厉害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U:
总能在你这边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U:
总能在你这边学到好多东西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高手 修的真精细  学习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B:
迅维买的 安泰信GA1102CAL 100M宽频数字示波器,目前是1450包邮,淘金币还能抵14.5,比我当初1580包邮卖 ...

好的 谢谢版主

网友:
你挺有耐心

网友V:
报错4014学习了顶上

网友W:
楼主很牛逼啊····思路很清晰,大神,学习了

网友X:
(能指望他们正常通讯?肯定不行啊。口令都对不上,还指望送情报给你?不当场把你打死就不错了)好幽默的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S:
好的 谢谢版主

客气的

网友:
这贴其实是应某个人要求写出来的,刚好我这个月还差个额。

网友:
引用 网友V:
报错4014学习了顶上

这板子什么地方报错?你以为是苹果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很牛逼啊····思路很清晰,大神,学习了

客气,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X:
(能指望他们正常通讯?肯定不行啊。口令都对不上,还指望送情报给你?不当场把你打死就不错了)好幽默的风 ...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Y:
一个老古董级的主板,都讲得出这样的逻辑来,真心不错。

网友Z:
高手哦    学习了    不过GB  南桥很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一个老古董级的主板,都讲得出这样的逻辑来,真心不错。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Z:
高手哦    学习了    不过GB  南桥很爱坏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A:
牛逼了。看着好精彩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牛逼了。看着好精彩啊楼主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B:
G41修 了也就能收个30块吧,不合算

一个排阻的问题收30你不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  这技术  牛X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D:
引用 网友B:
判断南桥的问题,然后做了南桥还是不会好,就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没做好?是不是换的桥有问题?然后会去考虑 ...

我在修一个桥是HM87的主板,插USB之后不显示了,我修的时候桥发烫,定的第一个桥3   5v待机就短路,第二个不触发(怀疑桥坏的),第三个也不触发(测到桥 连接晶振的两个脚竟然是对地短路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E:
修板我只服你轩辕兄啊!又在你的贴子中学到不少东西呀,讲的够细,还不失风趣

网友AE:
实测CPU的频率是对的   只是FSB总线的频率和CPU的不一致,导致CPU和北桥不能正常通讯,这都被你发现了,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在修一个桥是HM87的主板,插USB之后不显示了,我修的时候桥发烫,定的第一个桥3   5v待机就短路,第二 ...

现在淘宝上的各类桥,显卡芯片,包括CPU,都是鱼龙混杂。上机不保是他们的金法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修板我只服你轩辕兄啊!又在你的贴子中学到不少东西呀,讲的够细,还不失风趣

哈哈,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E:
实测CPU的频率是对的   只是FSB总线的频率和CPU的不一致,导致CPU和北桥不能正常通讯,这都被你发现了,服 ...

FSB是775板子里面,CPU和北桥的通讯总线,它的频率一般都是CPU是多少,然后北桥被动的被CPU调整为多少。两者频率一致,才会交流通讯。而这个主板上面,因为这个103排阻的事情,CPU和北桥的FSB总线并不能成为同一频率,两者对不上,所以导致FSB这总线不能正常运作,自然就是有复位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FSB是775板子里面,CPU和北桥的通讯总线,它的频率一般都是CPU是多少,然后北桥被动的被CPU调整为多少。 ...

是的,含金量很高啊!

网友AF:
我去啊,思天大神,分析的这么透彻,软启动都说道了,必须给你加分,厉害了,我的哥,BSE这个信号我记下了,你又给我上了一课

网友AG:
看出一切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我去啊,思天大神,分析的这么透彻,软启动都说道了,必须给你加分,厉害了,我的哥,BSE这个信号我记下了 ...

你又开我玩笑,其实深入了解下大家都懂,就看大家愿不愿去深究

网友AH:
厉害了 光发帖子就需要很久吧 谢谢了

网友AI:
这个板子到我手 估计被扔的居多

网友:
示波器我是有  能测到片选   但是绝对是找不到排阻的问题   因为都是不知道有高低高什么频率的事   估计听课的时候睡着了  太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看出一切主板问题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厉害了 光发帖子就需要很久吧 谢谢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这个板子到我手 估计被扔的居多

大部分都这样,没人愿意为这样的一块板子折腾这么久。现在都是快餐式维修。

网友:
示波器我是有  能测到片选   但是绝对是找不到排阻的问题   因为都是不知道有高低高什么频率的事   估计听 ...

那现在就应该把在迅维学的课本拿出来看看,温故而知新。

网友:
学习中。。。。。。

主角小子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不错,研究得这么透彻

网友AJ:
主板修得出神入化,长姿势了!

网友AK:
楼主我想问问现在的好多台式机主板都找不到图纸的,你这些测试点适用于其他的板子吗?

网友AL:
研究的够透呀,我从未关注过FSB频率,涨姿势了,赞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版主的示波器亮了,是什么品牌的,好像不是普源的,好用不,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J:
主板修得出神入化,长姿势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K:
楼主我想问问现在的好多台式机主板都找不到图纸的,你这些测试点适用于其他的板子吗?

修多了,眼里无图,心中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L:
研究的够透呀,我从未关注过FSB频率,涨姿势了,赞一个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版主的示波器亮了,是什么品牌的,好像不是普源的,好用不,贵吗

迅维网买的安泰信。当时1550包邮。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多了,眼里无图,心中有图。

这个真的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M:
谢谢楼主辛苦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多看多读多实践,经验多了,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网友AN:
楼主这板子修的牛啊要是我早扔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楼主这板子修的牛啊要是我早扔了呵呵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惊呆了 好扎实的理论功底

网友:
要是我修估计南桥不保

网友:
为什么没去考虑U的基准电压   锁相环电压   补偿电容    我不会想到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