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58UV装系统进PE识别不了鼠标和硬盘,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7-02-24):
     前几天,接一台华硕R558UV笔记本,客户说要改换固态硬盘,同时装个系统。报了价,客户同意后就走了,自己拆下来,把固态硬盘装上。以为用U盘启动一下进PE就能装了。
           开机按ESC键进启动项,选 择U盘启动,进PE,竟然发现鼠标不能用,键盘正常,直接用键盘的方向键,选择DiskGenius进到里面给硬盘分区,竟然没发现固态硬盘,这时U盘也看不到了。于是关机,想用另外的机器分好区再装个WIN7 GHOST系统,系统装好后,再装回R558UV上,再解压。
      装好后,开机也能解压完,后面再开机进系统时卡死了不能动。没办法还得重新想办法,进PE鼠标U盘硬盘都无法识别。真得奇怪。后面我还怀疑是否中间拆时把板给拆 坏了。于是又把客户原来硬盘装 回去,看到的是WIN8系统,进去里 面鼠标U盘都没问题,这下放心了,板没事,为什么进PE识别不了U盘和鼠标,硬盘呢?我开始用的是电脑启U盘启动系统进的PE,后面改用老毛桃的U盘启动系也是不行。再后来我找到一个WanNWinPE_V3.5U盘启动系统,这个是WIN8 的PE进去后,鼠标,U盘,硬盘都能正常使用了。这时重新换了个WIN8 GHOST系统,装上解压后,进系统一切正常。
          总结了一下,为何比较新的笔记本电脑,用电脑店的 U盘启动系统进PE后鼠标,硬盘会识别不了呢?可能是我这个U盘制作软件版本比较低,后面进去升级一下,重新制作的U盘启动系统,就看到进新增了几个选项,再进 PE就正常了。 对于比较新的笔记本,还是要用新版本的U盘启动系统才行。希望后面有人碰到这种现象知道怎么处理。另外华硕R558UV装WIN8以上才行。

网友:
BIOS中,可能有修改项,,,,修改后可能才能用WIN7吧

网友:
修改过了的。

网友:
你的PE 版本需要更新了

网友:
表示还没遇到过,居然还有这样的。搞事情

网友:
新机器 是要最新的pe才行

网友:
鼓励发帖,让我们共同进步

网友:
pe过一段时间就要跟新一下,不然有时候进不了pe

网友:
对,开始不知道

网友:
大惊小怪,这种问题都能扯半天,你不会多准备几个pe啊!

宏碁的本子,最多这类问题,很多pe进不去,要么鼠标找不到、要么硬盘找不到,不要惊慌,换一个pe就是了!

我个人,常备五六个u盘,pe也会逐月更新!

网友:
确实 如楼主所说,现在很多华硕机器  装WIN7  要么蓝屏,要么功能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