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deapad v450 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2-24):
开机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有时候不能进系统,板卡级已经做完,就差换板子了,加焊过cpu电源管理芯片,换过电容,掉电后不拔电源再次开机电流0.413~0.414不亮屏.求思路或经验

补充内容 (2017-2-28 21:45):
已经解决了,先换掉了cpu周围4个330uf电容未果,然后又换掉两组cpu供电上下管OK,原因是cpu供电上下管其中一组软击穿,测都测不出来,只能代换。

网友A:
还有电没有起来的 你看看哪个电感没出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没有起来的 你看看哪个电感没出电。

裸板开机,所有电压正常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v450是什么芯片组

网友:
联想尾号是0 的是inter芯片组  5 的是amd芯片组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

网友:
已经解决了,先换掉了cpu周围4个330uf电容未果,然后又换掉两组cpu供电上下管OK,原因是cpu供电上下管其中一组软击穿,测都测不出来,只能代换。

网友:
怎么把求助中改为已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