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 v3.00 跑到内存掉电加焊桥无效果

楼主(2017-02-24):
onda G41 Ver3.00   跑到D3就重启,G41主板通病加焊桥之后故障依旧,最后在网上找了一个bios   故障解决,但只能用双面的内存。

onda G41 Ver3.00.rar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单面不能用?还是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面不能用?还是有问题吧

有很多G41的板子都不吃 单面内存。

网友B:
风扇反复重启 直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反复重启 直接刷BIOS

只针对这个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面不能用?还是有问题吧

G41只能用双面1333的内存!单面想都不用想!

网友:
跑不过内存的  测测条件  换条内存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G41老款板是很多不支持单面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