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5 硬解ID,求助。。。

楼主(2017-02-24):
接了一台ipad5 硬解ID,吧硬盘拆出来重写序列号,装回去发现DFU模式,刷机出进度条报错40,但是换了几个硬盘刷机一样报错40,测量阻值正常。。

网友:
硬盘供电正常不

网友:
测量都是正常

网友A:
会不会是装硬盘回去没装好,和CPU通讯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硬盘和U通许出问题 也有可能是板层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装硬盘回去没装好,和CPU通讯出了问题?

装了十几次了,硬盘都换了几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装硬盘回去没装好,和CPU通讯出了问题?

硬盘都换了几个了。不装硬盘刷机也是报错40 ,,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都换了几个了。不装硬盘刷机也是报错40 ,,什么问题。。

难道是CPU坏了?

网友C:
我想请问一下,硬解无锁的序列号去哪里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问一下,硬解无锁的序列号去哪里找

淘宝上买或者 找个无锁的序列号写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买或者 找个无锁的序列号写就可以了。

哦,谢谢。序列号是不是IPAD5就要找回IPAD5的来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谢谢。序列号是不是IPAD5就要找回IPAD5的来写

搜论坛里面我写的帖子,关于iPad解ID锁的相关资料

网友:
一个200欧左右的对地电阻干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