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45 报警

楼主(2017-02-24):
DELL 15-5545 报警 求解
DELL

网友:
说的这么含糊怎么回答你

网友(2017-03-27):
内存。 BIOS 的些试一哈。

网友:
遇到连续报警

网友(2017-05-22):
大哥 报警 几声 啊

网友:
不数一下几声。

网友(2017-08-26):
5声报警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一声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7-10-12):
刷个BIOS试下啊,这个机器BIOS坏的多

网友(2018-01-14):
刷个BIOS试试吧,这个应该BIOS机会比较大

网友:
确实是先刷个BIOS再看看吧!一般坏的多

网友(2018-03-03):
报警五声的话是cmos电池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换之前把那个接触电池的铁往上翘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