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m le v2无复位

楼主(2017-02-24):
此主板客户拿来说是,能触发,不跑码。上电触发量各个供电,无复位,其它电压正常。换I/O下面的一个822电阻,修复。分析在图片说明中。
主板

网友:
无复位,是不是时钟条件没满足?那个822阻排转换的信号供给哪

网友:
台式机板子不是很懂,没研究

网友:
谢谢LZ分享,加分了

网友:
又是这个822排阻 通病吧

网友:
华硕的先从 822排阻下手没错。

网友:
这个通病还不知道

网友:
如果不知道通病,这个问题怎么个步骤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