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__________华硕5QL EPU触发不跑码小修

楼主(2017-02-24):
老板子   按下开关  诊断卡显示00
首先从各大主供电查起
内存供电 1.8V 正常  二代

桥供电  0V  不正常   正常1.2左右

问题找到了 没桥供电 当然不跑码
测量控制芯片工作条件
1脚电压正常

5脚电压正常

7脚电压正常

有供电  有开启 不输出    果断换芯片

换过芯片后  电压输出正常

触发跑码亮机

网友A:
我这刚好又遇此问题,待会试下楼主的方法排查。

网友B:
没有供电引起的不跑马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刚好又遇此问题,待会试下楼主的方法排查。

这么巧啊  祝你好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供电引起的不跑马还是很好修的

是的 供电 复位都有的不跑码 就烦人了  台板都不愿意往深了修了  浪费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 供电 复位都有的不跑码 就烦人了  台板都不愿意往深了修了  浪费时间

请教版主我有一块主板映泰TA75 V6.0亮机重启,该往哪方面查(BIOS已经刷过 都是固态电容没有鼓包的 桥加焊了),谢谢

网友D:
句容修板就是爽,一击必杀!

网友:
连芯片型号也不说一下啊!大侠!

网友:
大师啊!!有图,,有理,,有真像!!爽啊!!!一目了然啊!!给力!!多发发贴!!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供电 复位都有的不跑码 就烦人了  台板都不愿意往深了修了  浪费时间

请问版主这个桥供电芯片是什么,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
赶巧了,单一故障,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我有一块主板映泰TA75 V6.0亮机重启,该往哪方面查(BIOS已经刷过 都是固态电容没有鼓包的 桥加 ...

示波器双通道 电压对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句容修板就是爽,一击必杀!

我是小白 你又不是不知道

网友:
eup电路问题暂时没修到过收藏备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白 你又不是不知道

别谦虚,小白是没那么行云流水的操作手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谦虚,小白是没那么行云流水的操作手法的

你又夸我  我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
换个IC解决    就是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