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第10脚接多少V电压第8脚输出是1.2V求各路大神指教急急急!!!

楼主(2017-02-24):
LM324第10脚接多少V电压第8脚输出是1.2V求各路大神指教急急急!!!

网友:
LM324的8,9,10是它的第三组工作组。8脚输入一个1.2V的基准电压,9脚比对,10脚输出的控制信号到MOS管的G极,MOS管的S极才会吧D极转换成1.2V输出

网友A:
大神能加下QQ说详细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能加下QQ说详细点吗

你给他说还不如问 月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给他说还不如问 月饼

不要拿这样皮毛事情去打扰饼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拿这样皮毛事情去打扰饼哥。

你知道啥 ,叫他上饼哥那报个维修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