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 不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7-02-24):
dell 5460 不开机,不触发  刷bios  ok 测无rsmrst

网友:
一步一步查条件

网友A:
是测试无RSMRST #刷BIOSOK??

网友:
楼主是刷BIOS搞定的吗?

网友:
多打几个字很累吗?

网友:
rsmrst触发前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测试无RSMRST #刷BIOSOK??

这个信号是南桥待机时需要的待机电压3.3V吗

网友:
rsmrst#是南桥待机电压正常发出的好信号

网友:
是刷BIOS就修好了吗

网友:
那么简单啊

网友:
学习了,受教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