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4S 无背光无显示 进水 求助

楼主(2017-02-24):
IPHONE 4S 无背光无显示 进水 求助  。看了下进水不严重。。 J4脚有对地阻值正常  开机无漏电有电流。    就是有个装屏开机在C134测到实际电压只有4V左右。。现在怎么办。。 那个二极管可以短接吗? 还是要换一个 ? 电源IC的问题?  如果不确定这里问题,不太想动电源IC

网友:
还有问下 如何判断电源IC好坏 ? 哪里可以 测?

网友:
You should visit a service

网友A:
那个二极管应该是升压的吧   图不清楚   但是二极管肯定不能短接

网友:
我焊接搞不定啊

网友:
进水了详细排除腐蚀处所,电感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二极管应该是升压的吧   图不清楚   但是二极管肯定不能短接

换了座子好了。。 汗。。 不知道之前对地阻值是不是没认真测。。 然后新问题是。。 刷机后蓝屏报错14  怎么办?

网友:
苹果iTunes刷机错误14
硬盘,蓝屏多是板底到CPU通讯线路断线,检查硬盘供电,测硬盘到CPU之间阻值
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了座子好了。。 汗。。 不知道之前对地阻值是不是没认真测。。 然后新问题是。。 刷机后蓝屏报错14  怎 ...

报错14多半是硬盘到CPU通讯有问题或者硬盘自身问题,比如工作条件不满足,自身芯片损坏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了座子好了。。 汗。。 不知道之前对地阻值是不是没认真测。。 然后新问题是。。 刷机后蓝屏报错14  怎 ...

一个4S.整机280(深圳)裸板:160元,大哥,你别搞了。半个小时修不好,就是赔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报错14多半是硬盘到CPU通讯有问题或者硬盘自身问题,比如工作条件不满足,自身芯片损坏等等。

换了座子后能显示能开机了。。 客人忘记了密码。然后刷机就蓝屏 开机一个ITUNES 刷机标识。。  然后也不确定哪里问题。。发现电源IC下面的有几个电容。一头地,一头测到1.。 把电源IC拆了。。 掉点了。。。0 0不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个4S.整机280(深圳)裸板:160元,大哥,你别搞了。半个小时修不好,就是赔钱

进水本来就不开机。。 报了300。。  客人愿意修我就修修。。 赔钱也不至于。。。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座子后能显示能开机了。。 客人忘记了密码。然后刷机就蓝屏 开机一个ITUNES 刷机标识。。  然后也不 ...

这也没啥,修的好就修,修不好也没事,当自己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本来就不开机。。 报了300。。  客人愿意修我就修修。。 赔钱也不至于。。。可以学习学习。。

确实,在保证自己不赔本的情况下,能修好就修,修不好就当练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