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的不常见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24):
HP  G4    5系  版号: DAR18DMB6D1 板载I3  独显:
客户反馈开机要等很长时间才会亮屏,插电触发确实要等一分钟左右亮屏,看到这故障“心里有数”
拆机把BIOS拆下改下ME,满以为是秒杀,处理好后,触发上电到1.2A不亮机,BIOS程序有问题?
下了2个刷,都未果;把备份的BIOS刷回去,电流还是停留在1,2A不亮机,妈的,什么情况,
吹下显卡,无果,刷下BIOS就把机子刷坏了??
测下显卡的基本条件,靠近显卡供电芯片的转换场管PQ55,PQ22测下它们的S极,都没电压,D极
电压分别是1.5V,和1.05V.难道是显存供电和显卡的总线供电都没转换出来,打开图纸对照
再看主板发现PR75有只脚有轻微的发黑,简单了,处理好焊盘换个电阻,触发上电到1.5A
左右亮机,电阻腐蚀导致的开机亮屏慢实属少见!

网友:
最怕那种之前能亮,刷了个BIOS就不亮了的,会一直以为是BIOS问题,会使劲刷。。。

网友:
是呀!楼主没有死钻牛角尖,及时转变维修思路,值得菜鸟学习

网友:
我也遇到过开始想就是BIOS问题一直刷

网友:
观察仔细思路清晰

网友:
维修要先近,后动。

网友:
楼主还是挺细心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细心有耐心,这种问题要慢慢查

网友:
有时候不用心就是这样的,最小的问题考虑得太得杂了,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你一开始说的改下ME,是不是就是说拆下BIOS,刷写程序的意思?

网友:
显卡供电出的慢,导致1分钟后才显示,真的学习了!!

网友:
维修就是个细活,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楼主心细啊啊

网友:
善于发现  还好没有干显卡

网友:
做咱这维修的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电阻导致这种问题的出现确实不多见,不过在维修笔记本当中很多问题都是自己想不到的。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估计这个故障。以后也不会遇到了。不过维修还是要细心。赞一个。

网友:
这多可以呀  厉害

网友:
日白!!!!!!可以哦!

网友:
眼真尖 要不然就误杀了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撸主很细心!

网友:
经验也会害死人,看来以后要先测电压,在确定刷不刷

网友:
厉害了楼主

主角小子 -10 灌水这么多贴子干嘛!

网友:
大神的帖子总是这么的逻辑清楚

网友:
细心呀   加分鼓励

网友:
细心点就会发现腐蚀的部分了!

网友:
有的,进水或受潮的碰到多、

网友:
这台机我记得装系统也很难装的

网友:
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