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开机电路故障 求指点

楼主(2017-02-24):
我不是专业维修人员,纯业余,由于自己的电脑主板点不亮了,从百度找了些资料学习,试着来维修,碰到些困惑,特来这里请教各位大神。

板子是GA-G41MT-S2,一块老板子了。电脑闲置了一段时间后,再开机时出现按开机键点不亮的情况,但插上主板诊断卡,3.3V灯亮,说明主板通电。对维修一窍不通的我查资料才知道这属于主板开机电路故障,于是按流程一一开始检测。
一开始怀疑电源坏了,但经测试ATX排插的紫线,实际有5V电压,开机针也有5V电压,5VSB待机电压完好。
然后测PCI插槽的A14脚和PCI-E插槽的B10脚,都有3V电压,3VSB待机电压也完好。
然后测RTCVCC和RTCRST,经测量CMOS跳线针,有3.3V电压,完好。
然后测RSMRST,主板图纸显示为IO芯片第116脚,测量正常3.3V,完好。
最后测32.768K晶振,量两脚的电压,一个0.22V,一个0.28V,书上说要0.5至1.6V起振才行,手摸晶振可以开机但诊断卡不跑码、屏幕无显示,怀疑是晶振坏,根据电路图指示从TB买了12.5PF/20PPM的32.768K的晶振(买的晶振尺寸比主板上的小一丁点)换上,还是不行,量两脚电压一个0.22V,一个0.38V。手摸晶振甚至去掉晶振后摸主板上晶振的插脚孔都可以开机,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测了,求大神们给予指点。

就是这块板子,借百度的图片:

网友:
我看的资料就是“轩辕思天”15年在图拉丁吧发的《主板无法开机、不上电的揭示一,待机条件问题》,没想到他在这里当斑竹。

网友A:
查供电,开机风扇有没有转

网友:
查供电条件

网友:
更换南桥    不用摸了.....

网友:
晶振电压一个0.22V,一个0.38V正常。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是gb的吧  通病桥了

网友:
桥的问题直接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供电,开机风扇有没有转

电源是好的,我确定!

网友:
我测的那几项,都是供电条件,请问还有什么供电条件没测?

网友:
如果是桥的问题,那就没招了,一没BGA,二也没那技术。
若去电脑城找维修的换,代价还不如淘块二手板先用着。

网友B:
既然摸32.768K晶振可以开机上电,如果排除了晶振和协整电容,那就是南桥的事情。82801GB的南桥是出了名的爱坏。

网友C:
一点都不像是业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既然摸32.768K晶振可以开机上电,如果排除了晶振和协整电容,那就是南桥的事情。82801GB的南桥是出了名的爱 ...

斑竹,我测这块主板电压的流程就是年前学习你15年在图拉丁吧发的《主板无法开机、不上电的揭示一,待机条件问题》操作的,感谢你的好文让我学会了怎样从开机电路故障入手修主板。

这块主板我换了新买的晶振,测量电压一个0.22V,一个0.38V,《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中讲应该有0.5至1.6V电压才正常,但你的帖子说“32.768K晶振,量两脚的电压,正常只要有0.1V的电压就行,不过要有压差,比如0.12和0.16这样的电压差。”两个人两种说法,我也不知道新买的晶振正常不。我没有示波器,无法看波形。不过我扣掉电池量两脚对地阻值一个802,一个806,都符合你帖中说的“量2脚的对地阻值,一般200欧姆以上都可以看作正常”,所以我判断晶振是正常的。
至于C126和C127两个谐振电容,都一端分别与晶振两脚相通,一端接地正常,我也判断它们是正常的。
如此,可以肯定是南桥出问题要更换,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斑竹,我测这块主板电压的流程就是年前学习你15年在图拉丁吧发的《主板无法开机、不上电的揭示一,待机条 ...

32.768K晶振的实时压差,只要有电压,且有压差,别过低就行。现在很多H61和H81的芯片组主板的2脚压差在待机状态大部分在0.15V-0.25V之间,换那书上说的,那还要不要开机了?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但书中的知识点却没有更新,人的眼光得学会向前看。鉴于你测量的这些都符合基本测量手法,因此可以断定,这板子的南桥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点都不像是业余的

年前自用主板点不亮,不知怎么修。百度找到轩辕思天斑竹的帖子《主板无法开机、不上电的揭示一,待机条件问题》受启发,然后买来诊断卡、假负载和万用表来学习。什么示波器、热风枪和恒温电烙铁全部没有。你看,我连主板维修中最简单的开机电路故障都修不好,还不业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2.768K晶振的实时压差,只要有电压,且有压差,别过低就行。现在很多H61和H81的芯片组主板的2脚压差在待 ...

谢谢斑竹指点。终于不再纠结32.768晶振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斑竹指点。终于不再纠结32.768晶振的问题了。

客气,希望你能在主板维修这行越走越远。

网友:
谢谢斑竹鼓励!我会将我这个业余爱好持续下去。

网友:
我以前有个昂达主板  碰晶振就开机  后来换完也没有好!换个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