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不定时掉电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7-02-24):
华硕K43T   版号:LA-7551P  仁宝代工  芯片组没注意看 ;反馈开机在系统中不定时掉电;而且掉电后,还可以重复触发显示
几次后再触发上电就掉;试机确实如此;由于刷过BIOS,加过滤波电容等基本的操作后,我就不重复那些了;
接机开始测开关电压。发现开关针电压才0.54V,触发会跳变;很明显,开关针电压不够嘛,找到D12测2脚为0.7V左右
测电阻2脚有3.3V,1脚电压过不来,测阻值接近无穷,换掉电阻,2脚恢复到3.3V,安装好后,触发上电正常拷机运行!

网友A:
一刀切,快,准,稳,狠。华硕怎么也让仁宝代工了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刀切,快,准,稳,狠。华硕怎么也让仁宝代工了

只有个别几款ASUS的板子是这样的

网友B:
虽然也绕了些弯路,但最后还是发现的真正的问题,佩服楼主!

网友:
现在华硕不怎么样啊

网友:
上啦电阻阻值异常导致

网友:
快准狠,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上拉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也绕了些弯路,但最后还是发现的真正的问题,佩服楼主!

老板干了一遍!

网友:
牛X  给力的维修

网友:
这是电阻是分压还是限流?

网友:
开关这块不良确实会引起掉电的故障,所以在掉电的时候要把开关排线先去掉排除下是否是开关引起的

网友:
短,平,快-……排球的术语用到这里很贴切呀

网友:
楼主牛,一个电阻就搞定了。

网友:
这种故障开关坏的比例高点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判断准确,一招搞定

网友:
这种问题,除了开关异常跳变,还有显卡老化空焊、电压和温度检测。

网友:
请问,楼主,图中ON/OFFBTN#与ON/OFF#是同一个信号,不同叫法吗?

网友:
开关电压不够应该是不能触发发!怎么是掉电呢?

网友:
难道是通病吗

网友:
电阻变质了,导致3.3上拉过不来,是这样吗

网友:
这个修的舒服,可以有。

网友:
仁宝代工还好些,主要部件有标记

网友:
原来开关电压低造成的触发掉电故障

网友:
问题简单啊 ,哈哈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下次遇到这种问题直接找电阻了

网友:
开关3.3V不正常了?

网友:
遇到一样的这个机器开机电压不够,

网友:
判断准确,一招搞定

网友:
看在是刚学的份上,就不泼冷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