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 掉电,有搞定的没呀??

楼主(2017-02-24):
海尔简爱,开机一分多钟掉电,准时,准秒,
查了下全网的。基本没搞定的。
不晓得有没有打神遇见过。求指导。
严重怀疑BIOS问题。X宝上买了几个,还是不行。

网友:
你没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
开机能显示。进系统一分钟掉电,所有供电正常。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A:
有显卡 重植  单桥的重植桥    双桥的重植北植  三板子过完再说

网友B:
这个机器没修到过   但是其他机器修道过差不多的故障   是温控芯片用问题

网友:
希望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换个U 试一下!

网友C:
碰到有四五台,没修好过。现在见到不接了。干桥,换桥刷BIOS不管用的,电路问题的

网友:
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显卡 重植  单桥的重植桥    双桥的重植北植  三板子过完再说

集显,三板斧用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没修到过   但是其他机器修道过差不多的故障   是温控芯片用问题

海尔的机子很牛,图纸没找到。温控不晓得是哪个芯片。论坛上查了有搞了温控的。也没搞定呀。

网友:
换了。然并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有四五台,没修好过。现在见到不接了。干桥,换桥刷BIOS不管用的,电路问题的

我看到网上没一个搞好了的。。郁闷啊。 垃圾机。

网友:
有这图纸没有

网友:
W110 REV 1.3这个板号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