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671G 老古董不触发 维修一例!!!~~~

楼主(2017-02-24):
板号:联想L-S671G    REV:1.2    GA-T671ME
故障:不触发
整图:

技嘉代工 的775针主板
这个板也修过  好几个 但是都不是修 开机电路。
拿来不触发 打开图纸 一看 到处都是坑  信号乱七八糟  不会怎么测
SIS芯片的 上电时序与G31 G41等不同。
换了晶振就 没辙了。IO不参与触发。
还好  在论坛 找到了前辈发过的一张图,才有了点头绪。

按照前辈的图 一步一步的测  1-2-3...
发现待机电源好信号 不正常。

这个不采用 IO的 RSMRST  用的是AUXOK信号 其实差不多吧
上图零件 在南桥左下角 找到

右边是 零件位置代码

测得 R280 一端是 3.3V左右 正常

分压端 1.47V 不正常  AUXOK 是采用3VDUAL 经过R280 1K电阻和 R435 100K电阻分压得来,
公式计算 应该分压结果是 3.2V 这样才正常。
发现 AUXOK 还通过一个C322贴片电容接地,(忘记打阻值)

拆掉C322 贴片电容 AUXOK 电压 回到了3.25V  正常了。
先不急着装上去  点开机试下触发否?

电压正常后  可以顺利触发。

把电容 补回去
上U 测试:

正常跑码点亮!
维修结束!
故障不大 不喜勿喷!

总结:这些老机子的SIS芯片的板 对于我们这些新手 都比较陌生 发个帖留念

网友:
这种芯片组的机器是基本修不到了,除非特殊用途,要么是财务机,SIS的时序我都不知道

网友:
看到这种板子我就不想修 因为刷个bios我都没有座子

网友:
我有这种座

网友:
我用的编程器自带这种座子

网友:
这个主板的bios是宽体八角的,方的贴纸那没有,在下面一点点。

网友:
还能修道这样的板子  这板子很少见了

网友:
哈哈  把时序保存了一下  加分支持大神

网友:
可以的啊前辈的图还是恨给力的

网友:
这种SIS的板只看过资料 实在是没遇到过 谢谢分享

网友:
SIS,VIA这类芯片组,大部分是南桥参与开机,IO不起开机作用,华硕V星的部分板子,当年会使用开机复位芯片,专门参与开机触发。不过现在这类板基本修不到了。

网友:
好贴。图很清楚,

网友:
厉害要是我肯定是修不上了

网友:
老主板以前一般都是南桥参与触发开机多

网友:
贴片电容漏电在这里一般是腐蚀引起

网友:
图很清楚,说得明白,谢谢了!

网友:
板号6050A2516401-A03

网友:
哈哈,巧了正好单位上天2台联想的机器送过来拆配件了。看到楼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