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佳能ir3300奇葩问题

楼主(2017-02-24):
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输稿器进纸复印出来中间不清晰,另一个就是直接打印后面有尾巴,求大神科普,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
检查硒鼓。你这个是有重影。至于输稿器的话就要看是不是曝光灯有问题。

网友A:
在输稿器复印不正常,放在 玻璃平台上复印正常吗?
有“尾巴” 多数是 刮板,鼓芯,碳粉,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输稿器复印不正常,放在 玻璃平台上复印正常吗?
有“尾巴” 多数是 刮板,鼓芯,碳粉,的问题,

放在玻璃平台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在玻璃平台是好的

放在玻璃平台是好的,一般跟硒鼓这块没关系,
你把扫描部分拆出来做下清洁应该就好了,包括玻璃平台旁边的小玻璃条也要拆下来清洁

网友(2017-04-10):
换一个鼓芯试试

网友:
输稿器清洁下 看是不是接触问题  重影吧 查定影部分

网友:
打印机这玩意是不是比笔记本之类的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