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7-02-25):
     同行送来一个显示器, 我测完一闪就灭 指示灯亮。拆机,这里就上传重点 这个螺丝是固定里面的铁架子的, 拆的过程看到液体 这个是大电容爆了,液体流出来了,拆了换(新手注意,这个大电容要放电后,引角是一个一个焊下来的,) 换好后上电测机 ,这个坏的原因大多数是220V电压短路后引起的,问了同行,他说单位电线短路坏了三个电脑和一个显示器——————新手学习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案例,单位线路短路,烧到一台主机和显示器,显示器也是大电容爆裂,换了就正常

网友:
这板质量不错,既然不连带干掉开关管和IC

网友:
这种大电容爆的一般是电压超高,本身问题的很少遇到,我一般修都是 连着几台修爆电容,

网友:
太简单的!

网友A:
瀑电容是显示器常见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瀑电容是显示器常见现象。

一般是市电超压造成,零线断。很多时候,能接到一堆活。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 开关管坏了!换上后接了个灯泡做负载,结果能开机不过没多久灯泡亮了,板上短路!也是大电容坏了!但大电容也没还怀孕!

网友:
这就是来送钱的

网友:
大电容爆了  整流桥没有短路吗

网友:
一短路就有活  呵呵  突然感觉  现在社会电压太稳了

网友:
一般是电压过高,或桥有短路

网友:
220V倍压后引起的 不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