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 A1534 00045-A 电磁按键 求助

楼主(2017-02-25):
https://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0ahUKEwi41YSH16nSAhWBJCYKHZJbA3cQjRwIBw&url=https%3A%2F%2Fwww.cnet.com%2Fforums%2Fdiscussions%2Fa1534-logicboard-battery-reset-button%2F&psig=AFQjCNE8j6DjWNL_e46iVM5El9nfH35Bdw&ust=1488057793004750

昨天修了一台, 原因是电池不充不上电. (苹果 macbook 820-00045-A A1534)
我按了主板上的黄色小按钮, 之后开机都开不了.
现在头痛.
求助. 谢谢大家.

网友:
先按不开机维系 查下主板的基本上电条件

网友:
充电器和电池一起装上去就可以开机啦

网友:
按了那个按钮是关闭电池,插上充电器,就正常了

网友:
要插电源通一次电就可以了

网友(2017-03-30):
是的,重新开机要接适配器的

网友:
有没有修到过这个机器白屏的啊

网友(2017-05-01):
这个机器花屏有谁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