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问题,希望高手能解答,关于6SP

楼主(2017-02-25):
6SP有复位电压吗?还有就是6SP开机250MA定电流不开机,不是USB的问题,更换USB和拆掉一样是250MA,最后一个,6SP黑屏过一会唤醒不了,按开机键无反应,但是没有关机!需要重新扣下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A:
你这些问题是一个手机上的吗

网友B:
复位信号:PMU_TO_SYSTEM_COLD_RESET_L

唤醒不了看下wifi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问题是一个手机上的吗

对的,一个机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信号:PMU_TO_SYSTEM_COLD_RESET_L

唤醒不了看下wifi正不正常

Wifi拆了一样

网友:
复位有1.8,,,应该不是复位的原因,没1.8会关机,这是唤醒不了,开着机呢

网友C:
有没有拆掉wifi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拆掉wifi看一下

拆过,一样不能唤醒

网友:
开机定电 什么问题啊  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