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内存扩容后不开机 刷机黑屏报错4014维修一例

楼主(2017-02-25):
iPhone6S Plus内存扩容后不开机 刷机黑屏报错4014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

  同行的一台iPhone6S Plus,自己扩容以后,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突然不开机了,拿回店里检查刷机以后黑屏报错4014。

  维修过程:

  考虑到同行是扩容后出现的故障,先拆下主板测量,一般情况下CPU故障会导致黑屏报错4014,先入为主第一时间就检测了CPU,不过很快就排除了。

  想到这机子扩容当时是功能正常的,而且也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才不开机,只能再仔细检查硬盘以及硬盘外围!

iPhone6S Plus不开机 刷机黑屏报错4014维修 图1

iPhone6S Plus不开机 刷机黑屏报错4014维修 图2

  经测量发现R1520 R1521损坏(直通CPU)。

iPhone6S Plus不开机 刷机黑屏报错4014维修 图3

iPhone6S Plus不开机 刷机黑屏报错4014维修 图4

iPhone6S Plus不开机 刷机黑屏报错4014维修 图5

  更换损坏元件R1520 R1521,重新刷机。

iPhone6S Plus不开机 刷机黑屏报错4014维修 图6

iPhone6S Plus不开机 刷机黑屏报错4014维修 图7

  刷机完成,故障解决,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6S Plus不开机 刷机黑屏报错4014维修 图8

  相关阅读:

  iPhone6S Plus系列专题帖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2087046.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A:
刷机能把硬件刷坏,好可怕呀

网友:
这个给力啊高手,没有说明如何查到这两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手机没有修过啊太小了啊

网友:
元件R1520 R1521是什么信号的啊

网友:
可能开始电阻就坏了,

网友:
可能升级字库时高温造成这两个电阻提前老化性能下降,慢慢就彻底坏了。我遇到升级字库用了两三个月坏的机子比较多,有的加焊好,有的好不了。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软件看点位图

网友:
手机没修过    学习哈

网友:
这应该是更换硬盘的时候,风枪等高温设备提前使得这2电阻老化。不过楼主能修好这个问题也是相当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能把硬件刷坏,好可怕呀

估计是风枪高温提前使得这2电阻寿命缩短。

网友:
手机这东西修了之后用的寿命太短了,真心感觉没什么必要修了

网友:
扩容咋还把电阻扩坏了呢

网友:
手机手工尤为重要啊   搞不好好的弄坏啦

网友:
大师级别的,是我肯定要干硬盘

网友:
楼主厉害,分享了很经典的案例

网友:
妙,这2个电阻阻值变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软件看点位图

迅维网手机维修系统就有

网友:
估计是扩容的时候把这个两个电阻给吹坏了

网友:
【迅维】的维修系统买来压根就没用过

网友:
牛叉!这都能找出来

网友:
楼主理论都的多扎实啊!!

网友:
修手机的都是牛人

网友:
俺不会 想学

网友:
咋找的那两个电阻啊

网友:
看来我也要买个双筒显微镜了。

网友:
电阻开路了么?

网友:
升级有风险,还是打磨的靠谱点

网友:
楼主是怎么排查的,有理论说明吗

网友:
搂主严重错误。我拿好机去掉那二个电阻是能正常刷开的。  与电阻无关  你之所以修好了 是因为硬盘问题  并误认为是电阻故障。我现在大量遇到4014搞𣎴定。 有兴趣的朋友可加我 微信私聊。 l y 8213881

网友:
风险很高啊扩展

网友:
楼主是怎样判断CPU好坏的

网友C(2017-03-29):
大哥,我的iphone 6也是这个状况,换了内存后用了一段时间经常自动重启,现在充电后早上起来黑屏开不了机了,请问应该是什么问题?能否指点下如何维修

网友D:
我想知道怎么查到那两个电阻问题的?

网友:
温度控制不好就爱搞坏电阻,

网友:
去实地学得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哥,我的iphone 6也是这个状况,换了内存后用了一段时间经常自动重启,现在充电后早上起来黑屏开不了机了 ...

估计是USB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怎么查到那两个电阻问题的?

这个两个电阻是拿来做基准的。而且很靠近硬盘,很容易吹坏。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  但是 没有说2个电阻问题是如何找到的 这就有点可惜 已经记录到小本本上了

网友:
学习了,很受用

网友:
扩容的坏处  扩容的机器 不能摔 有的还用不久 三五月就出问题的很多了 当然扩容的基数大了故障肯定有

网友:
我想知道是怎么发现的啊

网友:
没修过手机,不敢下手,拆都不会,好怕拆坏了

网友:
楼主用的那个是主板维修放大镜?

网友:
好厉害啊,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USB芯片问题

我在没充电导致黑屏前,也经常自动重启啊,刷机报错40。应该不是USB芯片吧?

网友:
这个好像 在蓝鋭公众号上看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没充电导致黑屏前,也经常自动重启啊,刷机报错40。应该不是USB芯片吧?

能链机吗。

网友:
6sp扩容风险很高吗?

网友:
楼主这个显微镜不带接显示器的吗

网友:
可以联机,但是不显示序列号信息

网友:
楼主好喜欢在今日头条搬帖子啊 ,要是是楼主自己修的就更完美啦。

网友(2017-08-28):
我觉得应该也是风枪温度高了,导致原件加速老化了.

网友:
看不到内容,我类个去的认证,穷人想看看的路过。

网友:
这两个应该是0欧电阻,是撬硬盘的时候有稍微移位,电阻与焊盘接触不良,用一段时间后虚焊了‘
第一时间就检测了CPU,不过很快就排除了。
’ 你是怎么判断cpu完好的?

网友:
手机主板集成度很高,上面的电子元件很小,没有显微镜,很难修,厉害了,楼主,赞一个

网友:
r1521起到什么作用??r1520 r1521是怎么被发现的讲讲呢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刚好4014来看看 .........................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2017-09-27):
这个给力啊高手,没有说明如何查到这两个电阻的问题 用万用表啊

网友:
电容两边没有阻值 拆了 就好了?

网友:
这也是一个小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来自: 中国
这2个电阻是CPU到硬盘的2个信号。估计楼主是用放大镜看到这2个电阻外关由问题

网友:
楼主你工资多少钱一个月啊这么牛啊看的我想跟你了

网友:
楼主的图纸那里有啊论坛有吗?我去找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介绍如何锁定电阻的,是观察,还是运气?还是有什么思路在里面??

网友:
超牛哦。楼主。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想不明白 这两个电阻怎么会坏 我没怎么遇到过电阻坏的 除了进水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