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不触发(把电池拿掉自动触发,按钮关机后无法触发)

楼主(2017-02-25):
<华硕k43s不触发>(把coms电池拿掉通电自动触发,按钮关机后无法触发)开始的情况是上电自动触发不亮,电流在0.8左右上不去,关机也关不了,各路电压正常,然后刷bios,bios刷过了,自动触发后电流上的去,各路电压正常,可以关机,关机以后就没法再触发了,只有把电池抠掉,再装上去才能自动触发,但现象和之前一样的......本人小小白,思路也不太清晰乱七八糟的,求各位大哥给个思路,十分感谢!!!

网友:
纠结啊,也没图纸的机器。

网友A:
B+有问题,认真查。

网友:
B+有问题,

网友B:
没图纸的机器很麻烦的

网友:
我没说清楚......是coms电池关机可以触发,开机不能触发,会不会还是bios的问题还是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有问题,认真查。

我刚才没说清楚不好意思......是coms电池关机可以触发,开机不能触发,会不会还是bios的问题还是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的机器很麻烦的

是啊,我等小小白没图纸更是一脸懵逼,也没什么经验,我再刷刷吧,有可能还是bios问题,因为刷过一次现象有点变了

网友:
lid的问题,

网友:
是ec的一个信号吗?还请赐教......

网友:
量了lid有高电平,刷了两个bios现象也一样。。。。ec坏了会不会可以关机不能开机啊?现在机子能亮了,能关机,就是不能开机,蛋疼的很。。。。

网友:
换了ec也没有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没图纸,查不到桥的条件。。。。。哎,坑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真坑,要图和点位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