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可以替换吗?

楼主(2017-02-25):
一个硬盘,bios偶尔能认盘,能认盘就能正常使用,但是重新开机认盘的几率很小。估计电路板坏了,想找一个盘片坏,电路板好的板替换,请问必须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代替?谢谢

网友:
电路板号一样,把rom替换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更换的。

网友:
不能直接换,,,,

网友A:
硬盘换板可以换相同型号的板,但必须备出原ROM并刷入新板内。但你说的情况貌似非硬盘问题,更像主机电源电容鼓包等(一般是大电容),并查看硬盘数据线与硬盘接口,及CPU跟内存是否积洉氧化,不要误诊断。先替换上正常主机看下再确定。

补充内容 (2017-8-20 13:10):
硬盘电路板同型号只有版本区分(如西数2060-771640-003),REV A什么的,像西数有的flash有192k\256k容量等,只要你型号同版本同(flash的容量就同)就可以刷入旧硬盘的flash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换板可以换相同型号的板,但必须备出原ROM并刷入新板内。但你说的情况貌似非硬盘问题,更像主机电源电 ...

谢谢答复。同型号是包括同容量吗?

用几个好的硬盘多次试安装在主机上都正常,所以判断是硬盘问题

网友:
把硬盘PCB拆开把那些触点用橡皮擦擦一下试试,会不会是氧化接触不好

网友:
大小接触点一样应该可以

网友:
板号相同就行,再把原来的ROM换过来或者复制后写过来

网友:
板号一样的,然后把bios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以上朋友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  收藏了  谢谢 楼主

不要谢我,应该谢楼下答复的几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