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E425屡烧集显供电上管精典故障

楼主(2017-02-25):
同行送修的联想E425笔记本电脑,据同行讲客户送修的时候,大短路大电流,他发现CPU供电部分的铁壳MOS管烧了,更换以后,通电瞬间铁壳MOS管又烧了,由于笔记本的电路和关键测试点不太熟悉,所以送修。
拆机取下主板,静态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发现公共点对地只有2欧,集显供电的电感也只有2欧,其它的关键测试点阻值正常,很明显公共点19V短路了,而且公共点的对地阻值与信显供电感阻值相等,可以推断出来19V短路是由于集显供电短路引起的故障。
拆掉集显供电的铁壳MOS管上管,再测公共点19V正常,集显供电电感仍然是2欧,这里需要注意,如果不排除集显供电电感对地短路,更换铁壳上管MOS管后,通电仍然会烧掉铁壳上管。

挑起电感判断

损坏的铁壳上管

接下来我们用断路法来解决集显供电电感短路故障,先去掉CPU仍然断路,再用烙铁挑起电感,将电路分成前后两部分,再测是输出端短路,输出端去掉了负载,余下的就是滤波电容了,用烙铁挑起两个一个330UF,一个470UF滤波电容,再测电感阻值恢复正常,再检测发现470UF电容的正负极之间阻值为2欧,说明470U的电容软击穿。从料板上找来470UF的滤波电容,更换。

470UF电容

更换完毕,再次确认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然后装上CPU,内存,接电源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故障总结:联想E425不加电故障,是由于集显供电电路的滤波电容击穿,引起烧铁壳上管,从而导致19V短路,引起不加电故障。
故障难点:笔记本维修行业很多维修朋友,都是靠经验和通病维修,没有系统的掌握笔记本主板上关键测试点(这个在的远程课程里系统讲解各个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以及排除方法)。象这种铁壳的MOS管的笔记本电脑主板很多朋友都知道易烧坏,以为更换就可以完事,所以才引起屡烧上管;当然从数字供电电路的工作原理来讲,当负载过流的时候会引起屡烧上管,但是如果朋友对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熟悉的话,这样的故障是完全可以轻松解决的。
最后感谢,月饼老师给大家提供这个交流平台,如果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加我的微信技术交流。

网友:
好帖子,讲的很专业。。

网友:
这个值得注意啊,非常专业啊,学习

网友: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静态测试阻值换后肯定要测试下看可正常,不正常要进一步排查直到阻值正常才通电呀,这是维修思路

网友A:
对于维修我还是小小白,但是这么简单的故障这么简单的思路,这么多人说专业,难道是我进步了?

网友:
我加你微信了,有什么不懂的问你,你会理我吗?你会回答我吗?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加分是必须 的,很经典的维修思路。小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维修我还是小小白,但是这么简单的故障这么简单的思路,这么多人说专业,难道是我进步了?

这是打广告,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加分.

网友:
这个案例确实很经典,学习了!

网友:
讲的很详细

网友:
这个值得注意啊,非常专业啊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必须加分

网友:
通俗易懂,下次修就有思路了

网友:
唐工又出经典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没毛病

网友B:
对大神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虽然是一个PWM的故障 不过写的好细致
学习了 加分

网友:
非常感谢朋友们支持,下次修到好在和大家分享。

网友:
牛,大神,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大神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谢谢支持,可以微信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