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190掉电

楼主(2017-02-25):
开机瞬间掉电。 测试没有出CPU 供电。 。其它都出来来了换了铁壳。和电源芯片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修了。一个老机器

网友:
CPU 缺电压,会掉点的。看看CPU 供电芯片有问题么,供电有没有,有芯片的话,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查到没CPU供电,就追查下去啊

网友:
继续根据CPU供电的产生条件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