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47 触摸板维修 SMB_RUN_DAT 总线

楼主(2017-02-25):
      dell 14-7447  hm8x  da0am7mb8d0    触摸板不能用   。  拆机检查接口都正常没用腐蚀迹象,找图纸打值正常 。

仔细看图纸发现 SMB_RUN_DAT  总线, 先把内存换个 槽开    机鼠标箭头出来了。 维修比较简单,第一次注意到新板
的触摸不是直接进EC.

发帖以后 有朋友问原理,这里再从图纸里面截个图。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什么原理???

网友:
不是很详细啊,。。。

网友:
不是直接 是间接进?还是怎么样的,老兄

网友:
不是进的EC是进的单独的触摸板控制芯片?还有,然后呢

网友:
新技术新原理吗?不进io?

网友:
你这个问题CMOS放电应该就好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我完全看不懂

网友:
机器进水了吧

网友:
这些新款的有点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