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索泰GTX650TI开机花屏必须重启才能用

楼主(2017-02-25):
开机这样花屏,但是只要重起电脑就一切正常,和温度无关冷热机都需要重起才能用。重起之后便一切正常。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BIos  我手上也有一个这样的卡 不过是因为显存短路 我还没来得及修

网友B:
大芯片加热先试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Ios  我手上也有一个这样的卡 不过是因为显存短路 我还没来得及修

可以给我提取BIOS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芯片加热先试试啊,

核心加焊到能推动了

网友:
用老驱动
你有点像是掉驱动

网友:
做大芯片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D:
重启一下就不花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启一下就不花屏了???

是的。只要不关机,可以一直用下去

网友:
没有换CPU试试?

网友:
显卡芯片不稳定吧

网友:
既然和温度无关   那是不是BIOS问题呢,

网友:
呵呵。加焊试下。

网友:
果断加焊试试看

网友:
显存核心都已加焊,还 那样

网友:
重启后,不花进系统之后,烤机试一下或者玩玩那种对显存占用很大的游戏。会不会花屏

网友:
我这边有个网吧的索泰显卡有很多这个问题,也是关机后一段时间开机就花屏,不关驱动的事的,因为都没有进系统,重启下就正常了(游戏过程没有任何问题),问题严重后开机就一分多钟才显示开机画面(也是花屏)。连续使用没有问题,停机一段时间(一两个小时)就又来了,我觉得应该是那部分的供电有问题。
一开始保修回来问题没有解决,之后有问题的就全换掉了,看来他们也没有找到问题。型号: GTX750

网友:
加焊下主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我提取BIOS么

我没有这个型号的 我是说我的花屏和你这个是一样的

网友:
重点检查显存供电电路,是不是显存虑波电容工作不良。

网友:
这毛病真是另人头痛 晶振频率波形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