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很老的联想A678T,看看大神的思路

楼主(2017-02-25):
客户的联想A678T,开机不显示,开机电流0.138-0.092-0.145-0.104,供电时钟复位都有,这个是属于系统还是cpu、硬盘的问题?连电脑偶尔能显示硬件,但是一下就又断开了,。

网友:
有可能是硬件

网友A:
这个说不好  排除法来排除一下吧

网友B:
这么老的机器修好 收多少钱?

网友:
应该是硬件吧,但是我不确定,所以过来问问有没有高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不好  排除法来排除一下吧

怎样排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老的机器修好 收多少钱?

说多了都是泪,熟人来的,收不上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多了都是泪,熟人来的,收不上多少钱

网友D:
可以先排除一下软件故障,再修硬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排除一下软件故障,再修硬件故障

软件要怎样排除?求大神指点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rec模式先,看你这电流感觉硬件故障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