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硬盘无坏道,但读写速度很慢,进入DOS都要几分钟,求大神解决方案

楼主(2017-02-25):
一块SEAGATE IDE硬盘,读写速度奇慢,但可进PE或认硬盘,用MHDD扫描延时多多,之前在另一块主板用速度很快的,换了一块主板进系统后蓝屏,之后速度就很慢,MHDD扫描无坏道,求大神指导。

网友:
用MHDD erase命令全盘清零后在试试(清前请备份重要数据),有可能是扇区不好或者磁头弱了

网友:
我觉得清零不会管用,这类硬盘我以前接触好多,都是跑一遍校准,完了之后速度很快,和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