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INTER 集成显卡。开机就进BIOS 。

楼主(2017-02-25):
G450 集成显卡的。开机就进BIOS.。。刷过BIOS.。。 换过EC..  每次开机就进BIOS.。老机子也不是什么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键盘坏了吧

网友A:
键盘   或者没认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   或者没认到硬盘

又不是华硕

网友:
不插键盘

网友:
不接键盘上了硬盘的。光板子。

网友:
我需要下载看看啊快点

网友:
正需要下载,先看看,谢谢了

网友:
bios里面看看有没有认到硬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