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 LX 跑79

楼主(2017-02-25):
华硕H61-M LX  跑79  不亮机器 ,明显的特征是集显供电偏高 0.78,  在论坛也看到一样大帖子但是没有解决所以认为是通病,加焊cpu供电芯片解决

网友:
加焊芯片的估计要返修

网友:
加焊好了  就换一个就是了  省得麻烦

网友:
我是感觉不是芯片问题 是芯片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
集显偏高也应该是反馈分压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为什么不找找主板上的UP6262之类,这种反馈芯片引起电压过高不正常的例子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