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小白第一次修KONKA液晶电视无思路求指导

楼主(2017-02-25):
我是一个新手第一次接收到一台Konka液晶电视 插上电源后按待机开机了 发出来了声音就是没有图像 不知道是背光 还是哪里问题
电源

网友:
你是说按待机就开机吗 按开机没有反应吗 那刷程序三

网友:
这个要先刷个程序 试试

网友:
有光吗?没光就是背光问题。查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先确定有没有图像出来

网友:
用手电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