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5):
清华同方:华硕H81M-CT开机15秒就断电用USB键盘试了4个USB口只有二个能用本以为是电路问题拆机测所有都正常,最后把COMS放电君然好了!
送上开机BIOS 点图
H81M-CT 1.0 BIOS.rar
Asus H81M-CT 点图.rar
华硕

网友:
这个可以有捡到钱

网友A:
像这个问题很少
袁祖幸
都差点准备搞南桥了其实我也没想到放电就能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个问题很少
都差点准备搞南桥了其实我也没想到放电就能好

网友:
居然还会有这种情 况存在,受教了

网友:
不会吧 华硕的15秒断电 放电能好????没有这样搞好过

网友:
学习了,居然还会有这种情 况

网友:
BIOS参与开机了

网友:
华硕H81M-CT开机15秒就断电放电能好,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你这样的说法 可信度不高

网友:
我试过华硕H81不通电,表笔放在COMS针上就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