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千兆设备不能使用百兆可以

楼主(2017-02-25):
一个小的工控机,如果连接到千兆的设备上面,网络不同,如果连接到百兆的设备上面就没有问题,已经排除网线问题,更换过网卡芯片,接口也正常,这种情况还和什么地方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网口1236  百兆 其他的是千兆

网友:
这个和网卡的EPROM有关系吗?这个东西有办法刷写吗? 网卡RTL8111D

网友:
还有就是网卡接口处的耦合线圈有肯能会出问题吗?

网友:
有可能机器不支持千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