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7-02-25):
收到客户一台E440,故障不显示,接上电流到0.93,不开机,拆下内存报警,换了内存还是一样到0.93不显示,随后加焊显卡无果,在论坛下载bios刷了还是一样,这是哪里的故障呢,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还是先刷BIOS,找对显存和显卡型号的BIOS

网友:
量下 哪里 缺电压    先换个BIOS刷

网友:
这说得太少了吧。。。。什么都没有说。。先看电压。在看时钟。复位。

网友:
继续刷BIOS 试试

网友:
找个原厂的bios刷写下 排除BIOs问题 这个显卡是黑胶的 不要随意加焊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先刷BIOS,再查供电

网友:
我的跟你的故障一样 还在维修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再想BIOS问题引起的不开机太多了